[AVR单片机] 5VMEGA128SPI接3.3V的AT45DB161B问题

楼主(2008-01-09):
和刚才问题差不多,不同的是AT45DB161B的DATASHEET上写道

SI,SCK,CS,RST,WP,可以耐5V,可以直接接到128上,AT45DB161B的SO直接接128中

吗?还是需要上啦?45DB还有一根BUSY线

以前到是做过3V转5V的电路,但是成本高,可靠性降低了

那位有高招

网友A:
ATMEL网站上有应用笔记

网友B:
简单的办法就是串个电阻,200欧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C:
最好是用串个电阻降压

不将也能用,但是不保险

网友D:
AT45DB161B停产了吧,现在只有AT45DB161D,2.5-3.6V

AT45DB161B,虽然标了3.6V,其实在5V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楼上,双龙,千万别这么建议别人

要不然到时候人家要怪你的。这种用法一点保证都没有

网友F:
busy 是开漏输出的。在MCU端加个上拉就好了。

网友G:
就是不开漏也有办法啊

1个9014转一下极性不久的了,2、3毛钱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