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M16L的485通讯电路!请指教

楼主(2007-11-29):
初次接触AVR单片机和485芯片~之前我在本论坛和其他地方找了许多关于485串行通讯的电路。根据要求,将这些电路综合后得到下面的电路。由于初次接触,希望各位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并留下宝贵的意见,先谢过了

网友A:
几个意见

你光耦前后都是gnd,那光耦也没有啥意思了,还不如直接接单片机的串口呢。R接一个上拉电阻。那个非门也没有用处。直接接单片机的io即可。加一个下拉电阻。
R4,5取消,R6只有一台机器焊接。不是所有都需要焊接。

楼主:
继续!!

谢谢zsmbj的意见!
电路里光耦主要考虑跟单片机之间的电隔离。非门的作用是单片机上电时保持DE低电平。这是我的想法,希望各位能看看这样有没有必要
还有zsmbj说的R6只有一台机器焊接,能说的细点吗?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路实际并没有实现隔离

因为光耦前后都是一个vcc,gnd,如何隔离?所以光耦没有产生作用。并且那个控制管脚还和单片机连接,也没有隔离啊?

至于增加一个非门来实现上电时的低电平,就更没有必要了。DE接一个下拉电阻。单片机上电io是高阻的。自然就是低电平了。

R6是终端匹配电阻。不是每个机器都需要焊接的。

如果真的需要隔离,那么DE控制也需要光耦隔离,并且485芯片需要采用一个隔离的DCDC供电,把单片机供电和485供电完全隔离开来,这样才能是真正的隔离。否则光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楼主:
谢谢~~

知道该怎么改了~~
非常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