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下源程序的标准头文件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01-12):
晚上下了一个winAVR,但是在编译的时候总是提示需要的标准.h文件无法找到。是不是需要到winAVR目录中把响应的头文件拷贝到当前工作才可以啊?

网友A:
你看看帮助文件

用新软件最好先看帮助文件

网友B:
肯定不是

是不是需要到winAVR目录中把响应的头文件拷贝到当前工作才可以啊?
肯定不是。

网友C:
需要设置头文件的目录位置

设置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在哪里设置?Make文件中吗?

网友D:
所谓的标准头文件是指随WinAVR一起的常用库函数头文件吧?

使用时要以<>说明(而不是"")。如: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io.h>

他们都在安装目录的include子目录中。当然你也可用其他的方式说明。
但一般不提倡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