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电阻测量电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08-01-12):
最近做一个 一百多个电阻测量的系统, 想使用ATMEGA16来实现,初步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电路,想法是采用电阻分压然后用ADC来采样来实现,精度要求不是很高,+-10%就好,所以就打算取ADC高8位. 由于之前一直都是做软件开发,所以硬件这一块不是很在行.希望各位能给我些建议,看看这个电路图是否可行,是否要在ADC入口加小电容或加放大电路. 目前只测一个阻值的电阻,所以图中放置的精密电阻跟测量电阻标称的阻值是一样的.

我原本有打算把精密电阻放到CD4067后面,考虑到CD4067导通电阻比较大,影响测量精度,所以放到了前面.由于测量的路数比较多,后面可能还要加一级CD4067模拟开关.希望精通ATMEGA单片机及模电的给我一些建议.谢谢!

另外如果测量的阻值有多个,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这个设计明显的缺陷就在于电阻要用非常多,这样不利于后面的更改.

网友A:
要加电容,一般AD口还要串电阻

网友B:
可以这样

网友B:
可以这样

模拟选择器的第16路接地,此路可以用来测试4067的导通电阻,补偿4067引入的误差。
R4选择10K以下的电阻,一方面减少AD对测试电路的影响,另外ATmega的手册中说过对10K内阻的测试源进行了优化。电容是为了减少高频干扰,可以根据采样速度选择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C:
做电阻测量时:

有两种常用的方法:

一个电压源,通过运放组成恒流源;
电流已知,测电阻上的电压即可;

通过电桥的方法;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我原来也想过去减掉CD4067的方法,那时想的比较笨,只是想测一次,以后依照那个值去减,这样就有CD4067内阻随温度的变化以及通过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用yermin 提到的方法至少可以克服随温度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另外电压部分的变化而引起CD4067内阻的变化就要通过实际测试才知道了.

多谢各位热心的帮忙.

网友D:
FLUKE的万用表都用恒流源i测电阻的!

网友E:
电阻测量

最好选用恒流源,这样可以保证测量精度;最近我做了这方面的设备,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测量,比采用恒流源要差许多。

网友F:
太复杂了

没电阻的电路非常简单,不用那么复杂,如果要求很高(<1欧姆)例外。

网友G:
用单片机IO控制接地的那个电阻,可以多接几个·

网友H(2019-02-28):
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分压电阻可以用多路,通过电子开关切换,这样可以做成自动量程的,适应性强,精度也容易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