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器T0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8-01-13):
#include <mega88.h>
#define LowPower PORTB &= 0xfe;
#define HighPower PORTB |= 0x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 0;
        DDRB = 0x01;
        TCNT0 = 0;
        TCCR0B = 0x05; //分频F/1024
        while(1)
        {       //等待1S,4000000/1024/256/15=1Hz
                for(i=0 ;i<15 ;i++)
                {
                        while(TIFR0.0 = 0);
                        TIFR0.0 = 0;

                }
                if(j)
                        {LowPower; j = 0;}
                else
                        {HighPower;j = 1;}

        }

}

这个在PB0脚2S内变换一次高低电平,请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对吗?

网友A:
对不对不知道,不过你可以自己调试一下。

楼主:
试了,但是不对,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连现象都不说,莫非帮你看的人还要自己试一次?

网友B:
使用中断吧,好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