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没有IAR或GCC下C++简单实例?

楼主(2008-01-14):
有没有IAR或GCC下C++简单实例?

有没有嵌入式C++方面的相关书籍?

网友A:
re.

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MCU中使用C++,这样既发挥不出MCU的优势,也发挥不出C++的优势.反而造成效率低下

网友B:
倒塌了~~~俺的菜地里的AVR全都是C++的(gcc,iar)

网友B:
IAR AVR之C++环境主要配置图示

目标配置:

C++库配置:

IO包含文件:

C++语言设置:

烧写文件设置:

烧写文件路径:

网友B:
玩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gcc比iar好玩~~~

网友B:
总之玩了很多MCU的C++程序,数51的最倒塌!!!实在是该枪毙~~~

网友B:
自己把这些文件加入到工程里~~~

网友B:
C++的"效率低下"不过是在它的初始化过程时,运行期间没任何

网友C(2008-02-13):
当玩到深处就看到差别了,呵呵。

应该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无可比性。

网友B:
哈哈~~~玩惯了C++肯定不会再想回到C~~~只有自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