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AVR单片机怎么能够跟U盘通信

楼主(2008-01-15):
 看了AVR单片机有USB接口,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用U盘插到单片机USB接口上面,我怎么做,才可以把数据考到U盘.又可以拿U盘到电脑读出其中的数据呢?

网友A:
按FAT格式写文件

参考AVR Application Notes AVR309-Software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文档

网友B:
AVR单片机有USB接口

必须有USB主机接口,才能读写U盘的

网友C:
ch375

用ch375

网友D:
U盘要插到HOST才有用啊

要是AVR里面是device(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的),那是没用的

网友E:
ch375

用ch375,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