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读取AVR指令计数器(PC)的值?

楼主(2008-01-18):
如何读取AVR指令计数器(PC)的值?

好像这个$是代表当前指令计数器的值,但我还不知如何读出?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没有吧

$只是代表符.
再说你读那个干嘛呢?

网友B:
对啊,好象没有遇到过这个要求

不象 51, 有 MOV A,@A+PC 这样的指令,希望知道 PC 值

不过也有办法,转个弯啦

在当前插入引发中断条件的指令.
然后让中断通过读取堆栈内容来告诉你.

当然,条件是得借用一个未用的中断,这资源应该有吧

楼主:
AIRWILL 你说的没错;

AIRWILL 你说的没错;

我已实现:直接CALL一个,再到堆栈中区读取。

网友C:
call的时候注意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