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的指针使用

楼主(2008-01-22):
最近有些烦,我定义了结构在flash中,本想使用指针来检索,但是,编译器的指针大小只有两个字节,不能区分指向的是ram还是flash,只有在定义指针的时候加以区别或使用指针的强制转换,在较复杂的混合使用中,我就无能为力了,我用的是iccavr。不知大家是否也有类似问题,请赐教。

网友A:
强制转换也可以吗?

    强制转换会出错吧~

楼主:
容易出错

可以用ram型的指针或int变量传递指针,但必须定义const *ptr 指向flash

网友B:
概念清晰了就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