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mega8怎么老死机

楼主(2008-01-23):
我用AVRgcc编译完C程序后,再用PonyProg2000.exe写入mega8, 但运行一段时间(不超过45分钟)后,就死机了,就是没用看门狗也不会频繁死机啊,请问老师是程序问题,还是电源有问题,多谢!

网友A:
怎么判定的死机?

死机的时间固定还是不固定 ?
供电方式是什么

网友B:
情报不详,别人只能想象

网友C:
有可能是软件,也有可能是硬件

呵呵,说了等于没有说,

楼主:
mega8死机的现象是

多谢各位老师了,这么多热心人帮忙,现象是:LED电压显示,每6 秒刷新一次,按一下按键可转换为显示电流,我说的“死机”是LED显示不再刷新了,按下按键没反映了。

楼主:
死机的时间也不固定,

死机的时间也不固定,有时3-5分,有时40多分钟,大多死机都在10分钟左右

网友D:
你的程序问题

肯定时,死机本身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好,谢谢,我在看看程序,但注意那些的方面呢?

网友A:
你的程序结构是否合理

逻辑上是否正确,程序的执行是否按照设计思路去工作,单步跟踪看看

网友E:
mega8还是不错的~~~死机和程序结构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