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这是怎么回事 AVR Studio+WinAvr

楼主(2008-01-24):
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t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j, k,led=0;
    DDRB=0xff;
    while(1)
    {
        if(led)
        {
            PORTB|=0X01;
        }
        else
        {
            PORTB&=0XFE;
        }
        led=!led;
        for(i=0;i<250;i++);
    }
}
编译错误如下:

AVR studio版本:4.13
WinAVR版本:4.1.1
操作系统:Windows Vista

楼主:
我曾经用这个版本,编译过

我曾经用这个版本,编译过,但好像在XP系统下,现在怎么不行了,

好像在WIN2000下,有时也出问题

网友A:
你没有设置头文件的目录位置

楼主:
设置了,如下

网友A:
4.13的有bug,手动修改make文件才可以

这个版本无法自己生成make,你可以复制一个现成的或者自写一个
或者使用4.12SP4

网友B:
你的程序放在英文目录下再编译试试!

楼主:
是在英文目录!

是在英文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