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好垃圾的ICC编程软件自带写EEPROM子程序!

楼主(2008-01-26):
给ICC   C编程软件自带函数库搞晕!好垃圾的写EEPROM子程序!
写EEPROM子程序
自带函数库:
int EEPROMwrite( int location,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oldSREG;

    EEAR = location;

    EEDR = byte;

    oldSREG = SREG;
    SREG &= ~0x80;        // disable interrupt,  这里看出在整个写过程中中断都是禁止的,EEPROM的编程时间是8448个周期。在这么长时间内禁止中断,什么中断实时处理都废了。
    EECR |= 0x04;                       // Set MASTER WRITE enable
    EECR |= 0x02;                       // Set WRITE strobe
    while (EECR & 0x02);                // Wait until write is done

    SREG = oldSREG;
    return 0;                           // return Success.
                                        // Could be expanded so that
                                        // the routine checks that the address
                                        // i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chip.
}

修改后的程序:
 int EEPROMwrite( int location, unsigned char byte)
{

    EEAR = location;
    EEDR = byte;

    CLI();
    EECR |= (1<<EEMWE);                       // Set MASTER WRITE enable
    EECR |= (1<<EEWE);                       // Set MASTER WRITE enable
    SEI();
    while (EECR & (1<<EEWE));                // Wait until write is done

    return 0;                           // return Success.
                                        // Could be expanded so that
                                        // the routine checks that the address
                                        // is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chip.
}

网友A:
哈哈~~~不满意就自己做放心~~~

楼主:
现在对自带的函数越来越不放心了。即大又废!

网友B:
能用就可以,

毕竟很多人在用,很多问题都发现并解决了,
自己写的东西,能保证没有bug吗?

完美的代码是不存在的。。。

网友A:
哈哈~~~个人认为还是GCC最好~~~(俺玩IAR又回头了~~~)

网友C:
我以前也用icc

我以前也用icc 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呵呵 现在也用GCC了 AVRstudio+gcc组合 编译完了就下载 爽

网友D:
各有优缺点而已,怎么能说自带的那个是垃圾?

 整个写过程关中断可以保证数据写入的正确性。

 lz自己写的那个中断保护程序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E:
看来楼主对EEPROM的写入时序没有充分了解

看来楼主对EEPROM的写入时序没有充分了解,首先自己应该"自我检讨"一下.
禁止中断只是为了保证EEPROM可靠地写入,写入过程不被中断打扰.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在中断服务中处理EEPROM的写入,就不怕打扰了,而且不要等待.

网友F:
问题好像不像楼主说的那么简单,LZ最好看看手册

很有可能写EEPROM的过程不允许其它中断插入,否则有可能造成写EEPROM的过程被中止或产生误动作。

持怀疑的态度是对的,但再下结论之前必须搞清楚为什么原始的设计人员要这样做,也许他们有不可辩驳的理由。正好刚才看到“技术交流”版的另一个帖(EEPROM长时间放置后,里面的数据会部分丢失),有人用自制的EEPROM编程器烧写EEPROM,但几个月后里面的部分内容消失,不知是否也是LZ这种状况,在没有搞清原理的情况下修改了写入过程。

网友G:
8楼的再讲讲?

俺一直就理解为8MS内禁止一切中断发生~~

发送写EE的命令很快,但EE写的物理时间可快不了,这个8MS只要还是写的物理时间,俺一直都理解为8MS的物理时间内,禁止发生中断。

所以:请问在中断处理什么可不要考虑中断产生的影响?

楼主:
我的程序已正常使用。

1、设置EEMWE后4个时间周期内设置EEWE位,写入才有效。这期间不能有中断占用时间;
2、写过程中,中断处理程序不能出现EEPROM和FLASH读写操作;

原自带程序中禁止中断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这两条要求。所以“一棍打死”,什么中断都不允许了!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中断处理中没有出现EEPROM和FLASH读写操作是不必禁止中断的。

网友H:
不好意思,从来不用。

网友E:
禁止中断只是为了保证写入时序

禁止中断只是为了保证写入时序要求,等待写完成可以不禁止中断。如果以中断处理方式写入,在上次写结束后会产生一个中断,因此不必等待,另外由于AVR本身是不允许中断嵌套的,因此也不需要担心其它中断改变写入的时序。

网友G:
~~

谢LS,看来我以前理解错了。

:只要保证在代码执行的写时序内不发生中断打断写时序过程,其后的物理写时间发生中断是没关系的。

所以:如此这般,使用AVR时在定时中断中发送EE的写时序就是更简偏的方式了,只要在每次发生定时中断后先查询一下上次的写EE是否完成,完成了就发送下一个写时序,否则就退出

网友I:
LZ所说的“好垃圾的ICC”的代码却是可以保证100%写入可靠性

因为那个“好垃圾的ICC”并不可能知道应用者的水平,
也不可能保证每个应用者都会去仔细读DataSheet并知道写EEPROM的注意点

所以呢,当然只能写人人都会用并绝对不会用得有问题的程序啦

PS:
LZ自己的代码也有问题哦,只能用于你的特殊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