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外部读写问题

楼主(2008-01-27):
使用AT90Mega8515,发现单片机的读、写管脚均为低电平,无法对外部双口RAM读写。

编程软件为code vision AVR,配置时外部SRAM大小设置为0.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e.

如果你用IO端口指令能够改变nWR,nRD引脚电平的话,就说明你根本没有使能外部RAM访问模式,请在datasheet中关于访问外部RAM空间一章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