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内部8MRC振荡器会影响TWI通讯吗?

楼主(2008-02-02):
来自 2楼

网友A:
re.

不是影响很小,而是根本就没有影响.
什么叫影响很小?有影响就不能使用,能正常使用就没有影响.做产品岂能模凌两可.
如果非要说是有影响,那就是:通信速率会随着时钟频率的变化而变化.

来自 3楼

网友A:
re.

异步串口要根据RC振荡器的最大偏差和波特率最大允许偏差计算(与双方的UART有关,通常不应超过4%),

楼主:
谢谢pheavecn兄,

不会影响TWI,只会影响同步通讯如:串口通讯,对吧?

楼主:
ATMEL深圳支持

咨询了一下,ATMEL深圳技术,说有影响.
我理解也是不会影响.TWI是一种有响应的通讯,内部的RC会影响I2C速率.

网友B:
串口是同步的吗

RT

网友C:
只影响异步串口。

因为异步串口靠数据信号自身达到收发的同步。

TWI有时钟的上下沿控制收发。只有最高频率的限制。

网友D:
AVR的内部IIC是会的把

FAE似乎是对的哦

网友E:
影响很小,几乎为0

网友F:
深圳ATMEL的FAE在误人啊

TWI是同步通信,因此内部RC振荡的频率偏差不会对TWI产生任何影响,但对UART等异步通信则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在使用AVR和外围标准I2C器件接口时,速度不要太高(如400KHz),否则因为AVR的产生SCL波形不对称,有可能造成通信失败。

网友G:
应该没影响吧,只要不超过iic最高速度

网友H:
异步串口在9600bps下的影响大吗

个人觉得可以接受,不知各位是否有过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