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高压编程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8-02-04):
举个例子:Mega16在高压并行编程的资料部分,说明编程时需要把AVCC和VCC都接到5V,但根据AVR Dragon的Mega16高压编程的连线说明,AVCC并没有被接到5V,但编程测试并没有问题。
发现,VCC接到5V后,AVCC上的电压也是5V,AVR的其他芯片的高压编程部分对于AVCC的说明类似,需要接到5V,是否实际使用中只需要VCC和AVCC中的一个接到5V既可?

网友A:
个人感觉可能内部还是有通路

但这种问题似乎没有研究的必要,毕竟是IC内部的东东,手册上说成那样,就那么接好了,要不到时候出了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B:
AVCC可以不接

VCC和AVCC中的一个接到5V既可。
我用M8做的高压并行编程器,因M8引脚不够,VCC和AVCC都没接5V,由控制引脚为目标芯片供电,工作正常。

楼主:
这样不符合Atmel的相关Datasheet的说明

谢谢
但不知道是否所有芯片都能这样正常编程?

网友B:
我所遇到的芯片都能这样正常编程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