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兄弟,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di/dt带来的干扰!!

楼主(2008-02-05):
本人做了人个产品,动作时在系统地处瞬间有很大的di/dt,这个突变di/dt会造成芯片地与系统地之间电压的不一致,形起复位.我在每一芯片的VCC GND 处并了一个大电容后,系统正常正作,但必须去掉外部的watchdog芯片SP706,因为每次突变di/dt会令SP706在WDI正常情况下还误发RST信号,并了大电容也不行。不用外部的watchdog又担心会死机,用ATMEGE16L内置的watchdog动作了近万次时我看到发生过死机,断电后又正常

网友A:
re.

这是你的电路原理设计问题或PCB布线问题,应该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B:
请教lwtlwt,有什么好办法避免这种di/dt问题呢

什么样的布线和,电路设计可以更好的解决呢?
========

除了加大电容外,我会把电源的输出电压变高.在电源上下点工夫.

网友C:
布线时注意电流回路

网友D:
PCB设计有问题

网友E(2008-04-03):
PCB和原理图应该都有问题

不用解释

网友F:
注意电源分区,控制部分电源缓冲下

如图:F:Doc_JingMy

网友G: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可以学习一下!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