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的SPI口如果用于烧写编程了还能用于电路中串口应

楼主(2008-02-18):
AVR单片机的SPI口如果用于烧写编程了还能用于电路中串口应用吗

网友A:
下载时MCU是复位的,复位后可以用于其它

楼主:
仿真时是不是要占用SPI呢

我还没有进入AVR开发阶段,请问两个问题:
1.仿真时是不是要占用SPI呢,我想在电路板上用这个口,跟仿真冲突吗
2.是不是AVR开发阶段不用仿真器,只用下载线,能保证实时性吗,会不会很麻烦呀

网友A:
仿真不用SPI

对于AVR,仿真用的是JTAG或单线,不过不是所有的都支持

网友B:
用一个指示灯就可以仿真了,不需要仿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