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哪位大哥能帮小弟指点?我想把它转换成16位该怎样操作

楼主(2008-02-19):
void Write8Bit(uchar input)
    {
    u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强制转换8位
        SCL=1;
        SCL=0;
        input=input<<1;
        }
    }
这是对24C02写的指令,假如input==0x3a,我想把它转换成16位该怎样操作?

网友A:
SDA=(bit)(input&0x80);////*强制转换8位 这注解有错吧

应该是是取其高位并转为bit类型

input==0x3a只是8位呀
转为16位?
input==0x003a ??

网友B:
LZ没说清吧?

LZ的例子是操作8位的,如果真要传送16位的,
void Write8Bit(uchar input) //uchar 改为uint
    {
    u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循环8次改为循环16次就行了
        {
    SDA=(bit)(input&0x80);////*强制转换8位??????注释错误
        SCL=1;
        SCL=0;
        input=inpu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