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协议解析

楼主(2008-03-01):
现在使用AVR单片机做一个串口的产品,主要做协议解析,通信协议大概有10条,组成为:包头(2个字节)+命令(2-5个字节)+数据(1-16个字节)+包尾(2个字节)
最小的包7个字节,最大包25字节,通信波特率38400,
现在初步设想的解析方法为:串口中断中执行(解析包头+解析包尾),收到一个完整的包后置标志位,主程序中在判断具体的包中的命令和数据,不知这样是否合理,大虾指点!!
如果整个包的解析否放在中断中,中断服务程序可能过大,我怕中断时间过长,处理不过来。。。。

网友A:
中断和处理程序配合

接收中断执行帧头判断(帧同步)和数据接收。帧结束由应用程序超时来判断。

网友B:
如果是对多机的

应该是:包头(两字节)-设备地址(两字节)-命令字(两字节)-文本长度(一字节)-文本内容(N字节)-校验和(三字节)-包尾。不知LZ使用什么型号的AVR,感觉你的波特率太高了点!

网友C:
请教楼上一个问题

如果 校验和的内容 跟 包尾 内容的相同的话
您的接收端如何处理的?会不会接收错误呢?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串口通讯是仅仅限于AVR之间还是其他

要是仅仅AVR的话可以用9位通讯,第九位是标志位,第九位置1则表示报文开始,后面跟着其他内容,例如地址,长度,校验值等

网友E:
不要在串口中断去解析包

不要在串口中断去解析包,让它接收数据即可。把收到的(好的)数据放在一个缓存中,在主程序中用状态机来处理这个字符流。或者你看看OSI/ISO模型自己琢磨。

网友F:
如果数据帧采用转义机制确保包头包尾的唯一性

可以而且应该在串口中断里判断一下。

网友G:
中断服务中使用 状态机 收/发

主程序 对接收到的 完整包 进行 分析 并 生成回应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