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会有电平出现????

楼主(2008-03-03):
void timer1_init(void)
{
// TCCR1A = 0x21;         //一路PWM,匹配清零
  TCCR1A|=(1<<COM1B1)|(1<<WGM10); //
// TCCR1B = 0x09;         //快速PWM模式,8位,预分频1 频率为:32Khz
  TCCR1B|=(1<<WGM12)|(1<<CS10);
}
我用端口输出PWM 为什么会有中断

CPU:ATMEGA48V  使用8位...快速PWM    0C1B作为输出脚

现象:示波器在10MS时候 大概是 20MS的PWM输出  12MS的电平输出       很平均
 一般把OCR1B设置0x007f  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大于0x007f的 时候 电平输出高电平
       小于0x007f的 时候 电平输出 低电平
  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PWM  不是很平均的方波吗?

PS.我改变OCR1B的时候 占空比也会发生正确改变

楼主:
请高手赐教

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