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VAVR如何调用一个汇编的中断程序。

楼主(2008-03-06):
发现在CVAVR项目中不用直接调用ASM文件。这样用汇编写的中断程序文件,就不用调用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直接使用C的中断程序头。

在中断程序中全部使用#ASM ......#ENDASM,解决了。

网友A(2012-03-15):
C中建一个中断函数框架,然后使用#ASM ......#ENDASM伪指令把汇编中断服务程序填进去,我就是这样做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