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老大,M169是否可以像M16一样的用?

楼主(2008-03-12):
我有个系统要用到很多的端口,但是用M16显得端口少了点,是否可以用M169代替?如果可以还要注意那些地方?双龙詹工看到了的话帮忙回复下!万分感激!

网友A:
一些寄存器重新配置一下就行了

一些寄存器重新配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二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