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推荐一款AVR编程器!

楼主(2008-03-14):
我有一个应用,要全部用上Tiny24的管脚,RESET管脚也要用到IO功能。下载线不能胜任了。请推荐一款支持Tiny24的并口编程器。开发用,要便宜些的。

谢谢!

网友A:
re

那些管脚是复用的啊!没有试过reset被占用的情况,我想应该可以编程的!

楼主:
LABTOOL-48UXP太贵了.买不起,有没有便宜些的?

网友B:
开发用的话,可以试一下那些开源的HVSP工具

当然也有不开源的:AVR Dragon

AVRminiProg:支持所有的AVR编程接口,使用和AVRDragon一样
AVRDoper:支持HVSP和ISP

硬件上都比较简单,但需要自制

网友C:
ISP下载最后一步,把熔丝位改了就行啊

AVR Dragon 不错的

ISP下载最后一步,把熔丝位改了就行

这个可以支持debugWIRE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goods-4.html

网友D:
这里有www.zhifengsof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