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系列单片机能否用于控制三相交流异步电机?

楼主(2008-03-1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无刷马达控制调速器就是用它.

网友B:
单相应该没有问题。

三相应该不行,AVR同一个计数器中的比较输出寄存器只有2个。另外没有死区控制。不如用专业的电机控制IC好了。

楼主:
无pwm六路输出,难道只能用dsp?

网友C:
只要三路

每两路实际都是互补的,用半桥驱动芯片驱动一下就变成两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