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AVR-USB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8-03-20):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我做的AVR-USB下载线,我用的FT245B+AVR8,两个芯片与计算机通讯一切都正常 可就是不能下载,我用的是AVRSTU版本是4.07,请问是不是和软件有关系,到底不能下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AVR模拟USB的那个下载线不错~~~~

不能下载是什么现象?单片机不能进入编程模式吗?可能是你要下载的MCU的问题?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452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