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请教AVR 单片机的应用都有哪些呀?

楼主(2008-03-21):
小弟最近打算新学一种单片机应用

在AVR 和PIC 中犹豫不定,两者都有很多人推荐

现倾向于先从Tiny开始,想知道Tiny的应用都有哪些?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感觉好AVR一点,速度快点

PIC慢,产生一个中端,还要判断在那页

网友B:
AVR

我感觉学AVR,还是从学ATmega8开始,因为ATmega*是AVR系列中最高级的
而ATmega8是基础的

网友C:
入门AVR,可推荐MEGA48、MEGA8、MEGA16

网友D:
AVR

推荐AVR   我现在用的mega128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E:
高人
128和16有什么质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