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结构体数组问题

楼主(2008-03-25):
在结构体复初值时出错了,程序如下:
struct set                                                                //车道设定值
{uchar redset;                                                        //车道红灯设定
 uchar greset;                                                        //绿灯车道状态设定
 uchar vioset;                                                        //车道像机设定(高位近景、低位远景)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char SId=0x03,i,temp,ok,disp;
    static uchar ScrValue,ScrId,temp1;
    static uchar ScrOldValue[3]={0,0,0};//,SpiDa[4]={0,0,0,0};
        //uchar *SpiIp;
    struct set ScrSet[ScrNum]={{0x01,0x00,0x03},{0x01,0x00,0x13},{0x02,0x00,0x23}
                           ,{0x04,0x00,0x47},{0x04,0x00,0x57},{0x08,0x00,0x67}
                         ,{0x10,0x00,0x8B},{0x10,0x00,0x9B},{0x20,0x00,0xAB}
                        ,{0x40,0x00,0xCF},{0x40,0x00,0xDF},{0x80,0x00,0xEF
                             //东、南、西、北  车道对应红灯,绿灯车道状态,车道像机

    struct Cmd RedCmd;
    struct set *ScrSetIp;
    struct Cmd *RedCmdIp;
在studio中仿真时12个结构体数组出现在一个地址下,不知道是为何,望大侠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你的图上没有把各元素的值展开,展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和你初始化的值一致就行了.0x0427应该是set指什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