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做了个AVRISP下载线(STK500简化版),要拔掉ISP插头才工作

楼主(2008-04-04):
    这个下载线可以下载AT89S52,AEMEGA16等芯片,我做好后能正常读写,但是下载完毕后要拔掉ISP插头,不然ISP的RESET脚(MEGA8535中PD2 PA6脚)电平不确定,有时候高电平有时低电平,导致目标板工作不正常。在firmware中难道不是设置为下载完毕后ISP的RESET脚(MEGA8535中PD2 PA6脚)为高阻态,目标板芯片RESET电平由自身控制吗?
    目标板上芯片RESET引脚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比如说吧,MEGA16上是上拉了10K,但是下载线的ISP插座的RESET却输出了低电平(偶尔高电平),导致MEGA16无法工作,必须把ISP插头拔下才可以

网友A:
这个有点老喽

推荐做个USBasp,比这个电路简单,还好用

楼主:
呵呵

你指的是用mega8模拟USB的那个图吧?但是我这个直接用STK500的固件支持51、AVR感觉比较方便。偶尔还可以当USB TO RS232通信线用

网友A:
"偶尔还可以当USB TO RS232通信线用"?

没发现图中有USB接口啊
我认为USBasp好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USB接口,适应现在的PC机硬件标配没串口的情况

楼主:
前面加了PL2303HX

呵呵,我在前面加了PL2303HX,在AVR STUDIO里面非常容易连接上。

网友A:
原来如此啊

不过如此一来,电路变得更复杂了一些,成本要几倍于一片mega8了

楼主:
不贵啊

PL2303HX淘宝上才3块多,应该是假货,但是却很好用

网友A:
那还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