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看看小RB的元器件,这是啥东西?

楼主(2008-04-07):
各位,图片中的元器件是啥东东?

楼主:
不是,是类似于光线传感的器件。呵呵。。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见识一下~~

网友B:
是否是Light-to-Digital Sensor?

我知道Intersil有这样类似的产品:
http://www.intersil.com/cda/deviceinfo/0,1477,ISL29001,0.html

这是部分接受:
      ISL29002是一款集成式光传感器,内置一个集成ADC和一个标准的I2C接口.该器件将光的照度,即其周围的光的等级(以lux为单位),转换为数字信号,并通过I2C输出.此传感器能精确地转换从1lux到100000lux的照度.内置ADC具有15位有效分辩率.传感器中还有一个被金属覆盖的光电二极管,用来减小暗输出读取效应,这一效应在照度很低时尤为明

不过没有见过实物,不知道具体外形如何?

楼主:
grant_jx

grant_jx真是见多识广,这个器件是日本原装进口检测照度装置的元器件,其外形尺寸跟图片上完全相同,四个引脚,用了3个一个悬空,是传感器不假,但是它没有您介绍的ISL29002的性能好,I2C更没有,也没有AD,电路输出为电压信号由MCU检测完毕后进行输出相应信号。呵呵,应该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