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推荐一款小体积带AD DA的AVR单片机

楼主(2008-04-08):
考虑了ATting13 好像只有1k的程序存储器,还有没有其他的型号?

网友A:
带AD的有,带DA的好像没有吧

我以前有用过13,但FLASH小了点,程序装不下
后来换的MEGA8

网友B:
有小封装的avr

有小封装的CPU,,DA可以通过调占空比加滤波来实现

网友C:
AVR没有带有DAC输出的吧

网友D:
如果要低速DAC,就用PWM实现

要是高速,我原来到是用AVR做过一个,电阻网络加运放缓冲,很不错的,嘿嘿,但是体积肯定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