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两种ATmega64的ISP下载的硬件接口哪个对

楼主(2008-04-09):
图形上不来只好用文字表述来请教各位高手。ATmega64的程序ISP下载是否与其他的AVR ATmega的不同,其他的AVR ATmega的用的DATA OUT是MISO,INSTR IN是MOSI;ATmega64的用的DATA OUT是PDO,不是MISO,INSTR IN是PDI,不是MOSI,尽管ATmega64的引脚也有MISO和MOSI两脚。我看SHEETDATA是这样的,但我没有用过,不敢冒然行事。

网友A:
ATmega64的程序ISP下载口与其他AVR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双龙

SL--AVRL ISP下载线能否下载ATmega64的所有程序?

网友B:
这样

M64、M128和其他的不一样。要用PDI、PDO。PEN悬空(已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