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88上电瞬间,将系统的I2C总线的SCL和SDA电压拉低?

楼主(2008-04-18):
使用M88做为一个I2C从设备,发现将这个从设备插入到I2C总线上时,I2C总线的SCL和SDA线被拉低,电压从3。2V的拉到1。6V左右。
使用示波器发现在M88 上电过程中,SCL 和SDA被拉低,在M88上电后,其正常工作后,I2C总线恢复正常的电压值。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A:
你找个没程序的试试看!

网友B:
注意

I2C不支持热插拔

楼主:
谢谢两位师兄。

1。有没有程序一样的效果。
2。我们的产品使用的金手指长短不同,这样上电的顺序保证电源先上电,然后才是SCL和SDA。

网友C:
电源上升是曲线的,不是简单的顺序问题。所以....

楼主:
哈,农民兄出手了。

但是,我换了ADUC7020和C8051F330换ATMEGA88的,发现都没有这个现象,而且PCB上没有其它器件了,只有MCU。现在有点怀疑AVR的TWI接口。

楼主:
再贴个图,大家看看。

用示波器采样,上面的电源,下面为SCL线。

楼主:
在电源零点几伏的情况下。

从上面图中可以看出,电源在零点几伏的情况下,SCL出现负跳变,从3。3V变成了1。6V。请大家注意。我的SCL探针,放置在I2C总线上,电源探针放置在M88的电源脚上P4。

楼主:
再贴个图。

网友D:
LZ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首先检查下复位,非常可能是复位问题。

建议不要这样用,I2C做热插拨不是好注意。热插拨最好还是用热插拨电源管理IC。

楼主:
谢谢农民兄,

但是所以的厂家的模块都这样设计的。我们这个产品使用在光模块上。

网友E:
软件复位总线

网友F:
软件复位总线?什么意思?

网友G:
可能是叫你别断电情况下,复位总线

网友H(2008-07-07):
同行

呵呵兄弟是怎么解决的那?上电一段时间后,硬件复位单片机?还是软件reset到main函数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