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 48 的 DATASHEET 看不明白了

楼主(2008-04-19):
我要设置 ADC 自动触发(TIMER0 over 触发)每次溢出, 执行一次 ADC 转换.

为此, 如下设置.
ADCSRA = 0xAE; ADCSRB = 4;
禁止 timer0 over 中断.
ADC 中断清除 TOV0, 保存 ADCW.

然而结果是, ADC 不停地转换, 就好象是 ADCSRB = 0; 的情况.
软件实时检查 ADCSRB = 4 没有问题!

楼主:
调试结果

只要一旦触发, 就自动进入连续转换模式.

跟 datasheet 2545M–AVR–09/07 P249

Figure 23-6. ADC Timing Diagram, Auto Triggered Conversion

完全不符合!

网友A:
假象吧,是不是Timer0又触发了?

网友B:
和中断没关系。

想想:如果和中断有关系的话,难道还要进入软件控制?AD采样完也有中断,TIMER的中断是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是中断触发标志发生作用。

楼主:
还在测试中

我设置 timer0 模式 7 了, 每次的中断用示波器能抓到的

我在ADC中断中 令一个引脚翻转,
这是 PWM 和翻转引脚的波形.

楼主:
原来是 SLEEP 指令惹的祸

只要 ADEN 置1, 即使没有任何启动条件, 执行 SLEEP 指令, 也会启动 ADC, 即使是象我这里设置的空闲模式, 也会启动.

网友C:
以后我也要注意

别人的经验就是自己的经验

网友D:
LZ那个普源精电的示波器多钱?什么型号?

这段时间我在参考了解,想自己买个,呵呵

楼主:
普源精电

我是两年前买的, 1022C/20M, 那个时候是 35xx 吧

对我来说: 很突出的优点是, 截取的波形放大200 倍,还能够波形清晰.
还有就是脉宽时间也可以作为捕捉源.

缺点呢, 没有后备电池, 会死机(得关机重来), 工作中里面有个继电器莫名其妙地动作, 影响波形.

网友D:
哦,我也主要是个人用

自己有个示波器就可以做些项目

网友E:
广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