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关于m16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8-04-19):
这是我弄的一个数据采集上传到电脑的程序,传到电脑的是乱码,不知是怎么回事,还有我不太清楚波特率的具体应用和要求,不知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不知谁能指点一下.
#include <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采用9600bps
#define CRYSTAL 4000000                        //系统时钟4MHz

//计算和定义波特率设置参数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CRYSTAL/(16*(unsigned long)BAUD)-1)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define FRAMING_ERROR (1<<FE)
#define PARITY_ERROR (1<<PE)
#define DATA_OVERRUN (1<<DOR)
#define DATA_REGISTER_EMPTY (1<<UDRE)

u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4]={0,0,0,0};

void DelayMs(uint i)  //0.25ms
{uchar j;
 for(;i!=0;i--)
  {for(j=250;j!=0;j--)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间隔5ms显示
{uchar i,sel=0x10;
 for(i=0;i<4;i++)
  {PORTD=sel;
  if(i==0)
  {
  PORTB=0xff-Table[p]+0x80;
  }
  else
   PORTB=0xff-Table[p];
   DelayMs(10);
   sel=sel<<1;
  }

uint ADC_Convert(void)
{uint temp1,temp2;
 temp1=(uint)ADCL;
 temp2=(uint)ADCH;
 temp2=(temp2<<8)+temp1;
 return(temp2);

void Process(uint i,uchar *p)
{unsigned char h;
p[0]=(uint)(((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i*5000))/1024)/1000;
h=(uint)(((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i*5000))/1024);
 i=(uint)(((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i*5000))/1024)%1000;
 p[1]=i/100;
 i=i%100;
 p[2]=i/10;
i=i%10;
 p[3]=i;

void US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     //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UDR = data;                                 // 发送数据

void main(void)
{uint i,h;
 PORTD = 0x03;       // TXD(PD1)输出
 DDRD = 0x02;        // RXD(PD0)输入,上拉有效
 UCSRA = 0x00;       // USART初始化
UCSRB=(1<<RXEN)|(1<<TXEN);//允许发送和接收
    //UCSRB = 0x98;
 UCSRC = (1<<URSEL)|(1<<UCSZ1)|(1<<UCSZ0);   // 8 Data, 1 Stop, No Parity
 UBRRH = BAUD_H;     // 设置波特率
 UBRRL = BAUD_L;
 DDRA=0x00;                    //设置A口为不带上拉输入;
 PORTA=0x00;
 DDRB=0xff;                    //设置B口为推挽1输出;
 PORTB=0xff;
 DDRD=0xff;                    //设置C口为推挽1输出;
 PORTD=0xff;
 PORTB=0x00;                   //B口初始化输出1;C口初始化输出0;点亮全部数码管;
 PORTD=0xff;
 ADMUX=0x01;                   //选择第二通道ADC1;
 ADCSR=0xe6;                   //125K转换速率,自由转换模式;启动AD转换器;
 DelayMs(3000);                //延时待系统稳定;
 while(1)
 {i=ADC_Convert();
  Process(i,Data);
   USART_Transmit(h);
  Display(Data);
  DelayMs(30000);
 }

网友A:
看看

看看。
不知道这个名字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