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都用什么环境开发AVR程序?

楼主(2008-04-23):
有没有象KEIL一样,集开发,软件仿真一体的?特别是能进行软件模拟进行C程序仿真的?

网友A:
AVRstudio+winavr可以做到

网友B:
我用的icc

网友C:
LZ安装WINAVR后,可在AVRstudio用C写程序.

AVRstudio,WINAVR,ICC我都装,用ICC,CodeVision做配置省事.

网友D:
iar

我认为还是IAR比较好用!

网友E:
只有IAR好点,但仍不够理想

网友F:
我用GCC,不过我同事说CodeVirsion也不错

网友C:
GCC+SI很方便.

网友G:
AVRSTDIO + 最新版---WINAVR20071221--

楼主:
我装了好几个,但是只有IAR的能用起来

WINAVR+AVRSTUDIO ,只有一个ASSEMBLER的,没有C的那个界面啊!找了好几个版本,最后又都删了。用AVRSTUDIO调IAR的调试用文件(。ELF,。D90)都报错。也不知是版本不配还是机子有毒了。

网友H:
CodeVision+AVRStudio

CodeVision界面比较简洁,设置参数比较少,库函数还可以!
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访问LCD、单总线器件、I2C器件等,省去了底层控制函数的编写,适合快速验证!做正是产品时,还是自己编写底层驱动函数比较好一些!

网友C:
回meng730507

装GCC(WINAVR)后AVRSTUDIO就可调用GCC编译原程序了,看到牛头没有?

网友I:
IAR

IAR,我认为是最好的

网友J:
曾经想用64bit浮点数,

就换IAR了,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K:
请问各位有iar 4。30c以后的版本吗?想用dragon调试

网友L:
ICC

但是一直很想换成GCC……

网友M:
我用IAR,刚开始用ICC,不过ICC效率太低了.IAR的效率高

楼主:
这几天没来看

现在,AVRSTUDIO+GCC可以用了,可能是以前的版本间匹配不好。
只是用AVRSTUDIO模拟硬件,好象许多外围的部件模拟不了啊。如:UASRT接收。
IAR的调试文件,在AVRSTUDIO中也是可以调用的,要在其设置里把输出格式改成8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N:
GCC AND CodeVision

GCC AND CodeVision,两个都很好

网友O:
AVR爱好者可以选择BASCOM AVR 专业人事IAR

初学者BASCOM AVR 入门
进一步 学好C及AVR硬件等基础知识(最好也学学汇编,能更了解硬件)
再进一步 用CVAVR OR ICCAVR 配合AVRSTUDIO仿真开发
再再进一步 假如你有这个实力及RMB 用IAR,已经达到一定境界了.可以自由发挥.

以上纯粹个人见解

网友P(2008-05-23):
Studio 4 + IAR

前段时间一直用Studio 4 + win avr
出问题了。。
主程序里 if(flag) { a = 0; flag = 0;}
AD中断里{ flag = 1; a = 1;}
很奇怪,主程序里if进去之后flag是1,但a怎么不是1???
优化级别: s
怀疑是优化的问题,看反汇编不知道怎么回事
换久别的IAR, OK!!
顺便请高手指点!

网友Q:
to 楼上: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

网友J: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加volatile属性的,

除非很特殊的像这样:

flag = 0;
if(flag != 0) {
    // some code
}

网友R:
只要中断折腾过或空跑for(),加volatile安心睡觉

网友S:
我用的是ICC,不过效率真的不怎么样

网友R:
哈哈~~~51也可iar呀

网友Q:
用IAR

我51,AVR,MSP430,ARM统统都用IAR.
AVR有时也用GCC.

网友T:
GCC + IAR Kickstart

AVR和ARM平台

网友U:
AVRSTUDIO+GCC

AVRSTUDIO+GCC 使用起来挺方便

网友V:
用过ICC,codevision,觉得后者更顺手点。

用过ICC,codevision,觉得后者更顺手点。

网友W:
我用IAR

不过俺没去IAR进行配置,
因为我一般不仿真,
直接在IAR里面写程序
然后通过下载线直接下到芯片里面去

网友X:
AVRSTUDIO+winavr

挺好用的

而且没有版权问题

IAR也挺好用的

但是公司不让用

网友Y(2008-06-24):
双龙有从中小学生到科研开发用软件来开发AVR单片机

SL-DIY08-8单片机开发实验器及教学机器人可以像积木一样组合,仅用一条ISP下载线就可开发AVR系列单片机及教学机器人。SL-DIY08-8单片机开发实验器及教学机器人硬件普遍适用于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学生学习单片机技术和机器人创新开发,简单易学,且成本低、应用广泛。
双龙电子公司创建的结构化模块化SLBASIC/SLROBOT C解释型语言软件及模块化图形化SLBASIC/SLROBOT C流程图语言软件,语言简要清晰、直观、形象、容易掌握,入门快,精通也快,易于初学者理解和掌握。SLBASIC语言的语句,采用大家熟悉的高级语言BASIC基本语句,以行号形式书写; SLROBOT C语言的语句,采用大家熟悉的高级C语言的格式书写。
与单片机汇编语言相比, 模块化SLBASIC/SLROBOT C解释型及流程图语言软件(简称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有许多优点:
(1) 接近人类语言习惯--易学好用。
(2) 采用模块化程序结构,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无语法编译错误。
(3) 语句功能强,通用性好,易于移植--可以适合各种单片机。
(4) 程序的可读性和维护性好--学习程序修改提高快。
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有面向通用单片机I/O口和专用外设的操作语句,结构化语句、模块化的程序设计语句,所以可把很多复杂问题简单化。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目前适用AVR单片机、SPCE061A语音单片机及含ISP/IAP功能的MCS-51单片机和PIC单片机等,这是跨平台软件。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中的有关课程内容,尤其《简易机器人制作》课程内容丰富且课时很紧, 使用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就能很好地解决这种矛盾。因为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面向单片机I/O口,可以很简单清晰地讲解、演示I/O口功能;它采用高级语言书写形式,接近人类语言及思维方式,有程序流程结构形式,入门容易,精通也快。所以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是单片机、机器人初学者首的选语言。学习者如果要进一步深造,同样的单片机硬件、同样的机器人硬件、同样的双龙模块化语言软件程序例子,双龙电子还提供对应用单片机汇编语言、对应多种高级语言达到同样效果的程序例子供读者学习参考。

网友Z:
AVRSTUDIO+ICC

ICC用了好多年了,感觉不错,现在用v7.17版本,很好的

网友AA:
一般用CodevisiovAVR。有时也用IAR for AVR。

一般用CodevisiovAVR。有时也用IAR for AVR。

网友AB:
re

cygwin gcc内核

网友AC:
各有各的优点

每个软件可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我们做开发的不一定要找最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如初学者可以找容易入门的,如ICC,有代码生成工具。
公司开发产品可以用IAR,没钱的话可以用GCC。
相关链接:http://www.openlib.org.cn/

网友AD:
我用的CVavr+STUDIO,感觉还可以

网友AE:
大家好

新手请各位多指导

网友AF:
怎样将GCC嵌入AVR STUDIO里面啊

是不是安装GCC至AVR STUDIO同一目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