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看了avr的ADC评价,正好我要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4-30):
看了avr的ADC评价,正好我要请教个问题。M8的ADC精度可以满足一般场合,我的太阳能充电器设计时很好,但量产时发现ADC误差大,同一块PCB板,更换M8,有的采样最高相差0.4V,不知道什么问题。程序是同一个。我用内部2.56V基准,M8也是同一批号。量产10-30%M8有误差现象。

网友A:
不要用内部,用外部VCC

不要用内部,用外部VCC

网友B:
内部2.56V基准

内部2.56V基准偏差太大

如果可能, 建议改用 Mx8 的芯片, 其内部的 1.1v 基准精度不错

网友C:
这种问题通过软件简单补一下就行了

网友D:
AVR的ADC实在太差

网友E:
不是ADC差,是Vref差

AVR的ADC误差是可以接受的,为2.5LSB。
内部基准电压是2.3~2.7V,刚好是楼主说的0.4V。
用外部基准即可。

楼主:
量产是不能去一一补的。那要累死的。

网友F:
到目前为止俺用MEGA8,内部基准很准呀,2.56V

俺用的是内部基准,用了几个批次,没出现过基准偏离的现象。真搞不懂,有内部的基准不用用外部的?俺一直用的都是5V供电。用3V供电的没有试过,基准是是多少,俺还可没测过。

网友G:
一般单片机集成的内部基准精度都比较差,不过一般稳定就

网友F:
AT908515,AT90S8535,M48,M8,M16,M32,M64 俺都用过,

M8跟M16的ADC 基准 5V供电的时候,俺用万用表测量都能显示非常地接近2.56V, 去掉万用表的本身误差,专用基准源也不外如此的稳定。
AVR系列本公司一从2002年开始就大量应用于产品上,其中用M8来做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年平均每月的出货量是10万台以上/月。对于特别领域的功能测试,公司拥有比上海实验室更贵的产品测试设备,俺曾经从SMD 的不同批次抽测过的输出的基准,除了万用表的本身误差,还真看不出基准的偏差在哪里?难道AVR有水货?还是俺的手气好?

网友G:
ls,提点反对意见

 既然这么大批量用了,设计上就应该按照数据手册给的极限参数来,虽然你现在测试到的基准都挺准。

网友H:
不可能吧。 我也量产, 内部VREF是有误差的。

难道真是你手气好?    不可能的。

楼主:
我更糊涂了,我0-33.3V对应0-2.56V的REF,有0.4v误差。

我也测了REF,有的高达2.62V.难道有水货?我是从双龙买的,不太可能吧?

网友F:
俺只相信批次随机抽测的数据,没有必要在此多驳辨。

喜欢用就用,不用就拉倒,没人管得着。说M8这么差,要么就是写程序没水平,要么就是不会计算ADC的跟实际输入的误差。最好楼主用它测量400V,看看误差有多大?然后就会发这样的标题:“M8的ADC测最高电压误差怎么会有1V以上,我的天呀!”。或者用2.7V的VCC电压,然后就再发一个标题:“M8的内部基准电压怎么是2.3V,误差太大啦!”。

网友I:
请问ls大批量的产品对ref精度要求高吗?

avr的vref偏差大一致性差是公认的.

楼主:
对于VREF电压,误差2.3-2.7,作为基准,确实大了点。

但对于0-400V的话,谁会提出1V问题?估计宇宙飞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吧,而对于0-30V的测量和0-15V的测量电池电压,误差0.4V那显然是不可以的。对电池是一种伤害了。不过,我从各位高手的回帖中已经找到了我量产中误差的答案。也准备更改设计图或程序,以此来适应和校准误差。不过这样会增加流水线上的一项工作。谢谢各位的回帖。可以进行讨论。我解决的方案是:出厂前多个电压校准工作,给个15V,**该点AD值。

网友F:
楼主的贴子没有给出供电VCC的电压值,对于初学者或者是

准备选用AVR的工程师来说对其信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M8的手册内很明显地写着是使用的带隙基准源---知道带隙原理的人和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误差的老工程师就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左右!

老实讲,提出用外部VCC普通5V电压源作AD参考基准源的人根本就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电子工程师!

网友J:
宇宙飞船简直在胡扯

用供电的7805,也即vcc做基准,也比内置的一致性要好多了

网友F:
18楼awey的fans喜欢用就用,没人管你,致于个中原因,

你这辈子可能也想不明白!

网友K:
误差确实大,俺批量用的时候也发现过非常多

MEGA8
用VCC做基准还好些。

网友F:
20楼的VCC是多少?

网友L:
宇宙飞船一出现,论坛里就少不了口水战!

对于AD用的基准,除了电压精度要求高外,更重要的是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因为精度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调校来解决,而对稳定性硬件或软件几乎是无能
无力的。

MCU内部带的AD,因为与MCU做在同一芯片上,MCU是个数字电路,会对AD产生很
大的干扰,同时还受芯片温度的影响,这就是MCU内部AD精度一般很难做得很高
的原因,而对AD结果有决定性作用的基准,同样会受影响,不然,也没必要引
出外接基准的引脚了。

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做在一个硅片上,要保证很好的兼容,这是个世界级的
难题。

如果MCU内部AD的精度那么容易解决,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厂家生产AD芯片?而且
许多的价格远远超过MCU本身!

网友F:
副近形的AD本身要求的工艺就不复杂,速度在

双积分AD和并行AD之间,精度优于并行AD。最大的主要原因只要很少晶片面积就能达到目的。

副近形AD很简单,制作AD的关键技术就是模以电子开关同基准源,否定M8的精度换句话讲就是否定了ATMEL的集成制作一致性工艺。

网友M:
宇宙飞船的VREF就是准……

怎么着?

谁不同意谁别用……

呵呵,等于没说……

从M8手册上看,VREF精度好象确实不高……

网友F:
M8手册上从来就是写着2.56V,实测没啥不准,

M8手册上省掉了必要一个条件(VCC=5V供电)。AVR的竟争对手就利用手册上的写作漏洞来攻击AVR!只是可怜了一帮将要应用AVR的菜鸟们。

网友M:
DATASHEET没写出或者写的错误

那比ATMEL没做好芯片更糟糕。

出了这么长时间的CHIP了,也很多人反映过了,为什么AT连个基本的DATASHEET修订都不出?

那只能说明:它确实就是在2.3~2.7V范围内误差的。

尊重ATMEL给的DATASHEET才是对ATMEL芯片的尊重。

网友L:
宇宙飞船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手册上的参数:

这是能带隙基准的说明:

这是基准随Vcc与温度的变化曲线:

网友L:
做产品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出了问题找谁去?

不要说内部的基准的不准确,就是使用外部的基准,也不能将宝压在它的上
面,因为还有其它的电路参数影响,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调校。

网友F:
手册上很多错误的地方,就上面的图就有错了,

-40 到+85 都是极基稳定,VCC=5V的时候1.295~1.305 之间!!!何来差?
上面的图上标的85跟25应该换个位才对!AVR菜鸟们还不跪谢awey。

网友N:
这样的稳定度对于普通应用来说足够了。

网友O:
M8的性价比这么高,AVR的竟争对手这回要哭了!

-40度到+85度参考源 < 0.01的误差。VCC供电4.5V到5.1V的参考源的误差 < 0.01 ;所谓的高手们这回没话好说了!

网友F:
线性稳压器7805的波电压一般都在20到50mv,

加上电路上的不确定脉冲电流,纹波通常大于50mv,最主要的是7805的温度特性远远不如内置MCU内部参考源!这就是真正有经验的人与“菜鸟级”的区别。
俺公司产品除了16949的高周波测试,产品无一例外都要过-40到+85温度的测试关,读到这个贴子的AVR菜鸟们这回真走运了!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M:
既然反了,AT为什么不给出修订?

另外,这个图片中的VBG范围和基准随Vcc与温度的变化曲线差的很多,到底是哪个部分错了?ATMEL为何不给出订正呢?

这个问题就如同M48的内部RC OSC和MEGA系列内部EE的首字节容易‘蒸发’的问题一样,ATMEL往往给不出解释或者不愿意给出解释。

AT在AVR系列上的技术支持非常有限,或者是根本找不到人解决问题,靠代理的FAE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代理的FAE没办法了只有转给ATMEL,但往往是无影无踪,不了了之……

网友F:
33楼得复习一下模拟电路了。基准源的特性没标错,

错的是应用AVR的某些工程师不合格---》模拟基础不扎实的,手册上典形值对应的是5V供电。

网友P:
哈哈~~~我的曲线是这样子的,看上去还比较稳定……

网友Q:
M8内部基准误差很大

网友M:
呵呵,俺可没测过M8的VREF

但当时看它的手册,感觉AVR的手册简直是混乱不堪……

网友F:
手册有错,但并不影响实际的稳定性,M8的VREF

低压做得并不平坦,不可能在 2.7V或更低的的供电要求达到 2.56V稳定摆幅。这会增加内部成本和体积。

网友F:
VCC电压变化1V,温度变化-40+85,但参考电压<0.01V,

变化只有于7805的作为参考电压源的 1 %。

网友M:
不知飞船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
从37楼的曲线图看,变化的范围在1.29~1.31间,但从33楼的TABLE16看,怎么就是1.15~1.40V了呢?

而且从曲线图看,典型值应该在1.29~1.31之间,为什么TABLE16给出的典型值是1.23V呢?

网友R:
我一般不用内部基准.

回楼上:
那说明内部基准"稳定"而"不准确",也就是批量误差大,温度影响小.
如果做软件校准内部基准可以达到比VCC好的多的效果.

网友F:
RE:yewuyi ,手册中给出了间隙基准源与温度同电压范围

的特性曲线。AVR M8手册中通篇都是2.56V的字眼(典型5V供电)。俺实际上这几年来对M8的不同批次中证实了的确是2.56V,俺用的都是5V。很多专用的AD也是用5V供电。没有必要要求M8 的内置AD比专用AD适应的电压范围更牛B吧。

想想俺当年用51+AD0809+24C01 的日子,M8已经是很理想了,无论是功耗还是速度,再加上丰富的外设。

送大家一句话:一颗AVR(M8/M16/M32)在手,设计中低端产品性价比打遍世界无对手!

网友M:
RE t.jm AND 飞船

引用 网友R: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41楼: 我一般不用内部基准.

回楼上:
那说明内部基准"稳定"而"不准确",也就是批量误差大,温度影响小.
如果做软件校准内部基准可以达到比VCC好的多的效果.

如果讲温度影响小,那37楼的温度曲线就不应该标出电压值,而只要标出温漂系数PPM不就可以了吗?像这个曲线这样给出了电压值,岂不是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在25度温度下,基准的电压为1.3x(V),从而导致此数值和Table16中的典型值差的太多,呵呵,实在看不懂ATMEL怎么写手册了……

网友R:
TABLE16对应的是大量测试结果,

说明它的一致性差,而上面这个图说明稳定性其实很好,
具体的说:
假设
1样品#的VREF是1.18V,但是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很稳定1.175-1.185.
2样品#的VREF是1.35V,但是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很稳定1.345-1.355.

基准,SENSOR这类东西,稳定性是最最重要的,
一致性(可互换性)是第二重要的.
有了稳定性,标定后长期工作不会有误差.
有了一致性,基准,SENSOR坏了,换一个不用标定.
一致性差可用软件校准去弥补.

网友M:
呵呵,AT在手册上给出的温度曲线既然

写出电压值,那么按照正常理解,那就应该是准确值,如果他要说明温度特性好,应该用PPM表示才对。

再次表达对AT手册水平的不解……

网友G:
ls不用不理解

 曲线是典型值
 表格是AT能负责任的极限值,设计时是按照典型值还是极限值就看个人理解不同了,反正偶向来都是按照极限值(最坏的情况)来设计系统。

网友S:
这咱水平还搞鸟设计!

网友M:
哈哈,曲线给的典型值和表格中的典型值可是相去甚远……

哈哈~~

网友R:
误解:

1:表格中的值是很多个元件的离散特性,
2:曲线给出的是1个元件的温度电压特性.
举个例子:
1KR 5%的电阻按表格给出就是950R-1050R,TYPE=1000R,
温度曲线或许是,980R@-40C,985R@25C,990R@85C.(这个样品的中心值是985R,表明他是随意测的,并没有挑)
而ATMEL的温度电压曲线没有用PPM给出,因为它还表示了电压的影响.
3:对于温度电压曲线里有人认为,25C与85C弄反了,我认为没有反!
因为基准内部有温度较准电路,经过较准后的特性不会像我们想当然的样子!

网友M:
呵呵,那看来AT写的手册水平太高了……

高得需要让我们专心琢磨为什么是这个数据……

呵呵,相这样的参数还不如温度和电压分开标,温度用PPM,电压影响用百分比或者多项式或者上条件式,一目了然……

再次BS一下AT的手册水平。

 另t.jm和飞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呵呵,建议两位直接PK一下搞出最终的结果。

哈哈,看来俺也应该弄点M8测试一下是不是如飞船所云,但个人感觉AT似乎做不到飞船讲的那么好……

恩,看来俺们应该给AT的FAE打电话核实才对,但恐怕AT的FAE也说不准,那就完蛋了……

网友R:
讨论问题又不是打架,为何要PK!?

我参考了一些基准的特性,分析得出的结论,要测试也很简单,
我是没测试过,但是就那种特性也是可能的,
或许就是因为正是如ATMEL描述的那样,是非线性的,不能用PPM给出了.

网友H:
找什么FAE啊。 都得自已解决。

这方面还是MCHP做的好。
用ATMEL的东西我还是很慌的。
一个是批次问题,二个就是停产的问题。

网友T:
误差大是可以接受的

关键是要稳定的,误差大,乘个系数即可。

网友F:
楼上净想着误导AVR初学者!

初学AVR的朋友请注意--说AVR--ADC不准的人通通都是AVR的竟争对手。

网友U:
哈哈~~~俺在楼下~~~

网友R:
说AVR--ADC不准的人通通都是AVR的竟争对手,

这句话我赞成,我现在也都是用AVR,且别说普通的AD,
我还使用到内部的放大,按理应该更加不稳吧?
我也没出现一些人描述的那么离谱的情况.

网友V:
都是牛人,没用过AD批量,听课。

我想不通的是楼主是怎么给芯片供电的?怎么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呢?

网友W:
呵呵,吵起来了

    其实楼主的问题中,大家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测量的是0~33V的电压,必然要用电阻分压,电阻的精度难道不用考虑了吗?

    一个系统的测量精度需要每一个环节的协调合作,套句流行的话:那叫——和谐。

网友U:
外部分压内部放大~~~M16以上都有此功能,T26等也有~~~

网友X:
需要设计时考虑周到

MCU内部的VREF,误差肯定大的。
关键是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采取软件校准或者修改硬件。

网友Y(2008-06-04):
感觉一致性不容易控制. 稳定性是设计问题,而一致性是生产

我就看看,和多数人一样,喜欢热闹.顺便学习下.

网友Z:
为创建和谐论坛...

避免误导初学者,强烈建议Atmel出版太空版avr手册~~~

网友AA(2012-06-11):
回复 网友F:
我也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Atmel作为一个大的芯片生产厂家,不可能考虑不到这点儿,内部参考电压肯定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集成在芯片内部,肯定有他的好处,别的不敢说,抗干扰能力肯定好吧。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这个偏差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是芯片的原因?如何得知已经产生了偏差,好像可以通过软件内部修正?
     小弟刚做AD采样,有点儿问题,懵懵懂懂的样子,还请大哥指点下……

网友AA:
44# t.jm 非常赞成!

网友AA:
对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做在一个硅片上,要保证很好的兼容,这是个世界级的
难题。
引用 网友L:

经典!

网友AB:
AVR芯片在电源电压是5V时基准电压还是很准的。出现基准不稳的往往是因为电源电压低或有不稳,或者地线噪声太大。

网友AC:
内部的基准电压确实不准

网友AD:
宇宙飞船的意思是:
其实AVR的内部基准是比较准的,只是VCC一定要用5V

俺没测过也没用过不知道到底准不准

网友AE(2012-08-11):
准备选用AVR的工程师来说对其信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M8的手册内很明显地写着是使用的带隙基准源---知道带隙原理的人和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误差的老工程师就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左右!老实讲,提出用外部VCC普通5V电压源 ...
引用 网友F:
最后那句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