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6的奇怪问题……(关于SPI)

楼主(2008-05-04):
把一段原本用在M8上的SPI程序移植到M16上,用来连接ADS8345,结果发现,SPI根本不工作……

现象是:SPI的所有管脚都没有任何的输出,只是一直维持着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有的时候开机的前一两秒SCK上有时钟信号,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奇怪,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按理说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呀……

拜托大家想想办法啦~

下面是代码~

初始化:
void vInitSPI(void)
{

    SPCR|=(1<<SPE)|(1<<MSTR)|(1<<SPIE);//开SPI

    vSelIO(2, 7, 1);
    vSelIO(2, 6, 0);
    vSelIO(2, 5, 1);

    vWriteIO(2, 5);
    vWriteIO(2, 6);
    vWriteIO(2, 7);
}

下面是SPI通信
uint8 nRes;
SPCR|=(1<<SPE)|(1<<MSTR)|(1<<SPIE);//开SPI
SPF=0;
SPDR=nCom;

while(SPF!=1)
{};

nRes=SPDR;

return nRes;

网友A:
对比寄存器

    vSelIO(2, 7, 1);
    vSelIO(2, 6, 0);
    vSelIO(2, 5, 1);

    vWriteIO(2, 5);
    vWriteIO(2, 6);
    vWriteIO(2, 7);

请问是这几条语句什么意思呀?
检查下M16和M8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吧!有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