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想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关于仿真和烧录

楼主(2008-05-05):
我在使用MKII的仿真128的时候,把产品从仿真器脱离,产品仍然可以正常运行!
我烧录HEX文件的时候,产品也可以正常的运行!
我想问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先确定单片机里面固有的程序是什么?

让单片机里的内容和仿真的内容不一样,看脱离以后运行的结果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