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好,请教关于M16 AD问题,(外部基准)

楼主(2008-05-07):
我用M16外接2.45V的外部基准.但是我发现在AD信号输入端电压达到2.45V时采集值才只有500左右,到达5V时采集值到达1024
// ADC定义
ADMUX = 0;       // 外部参考电压,通道0
ADCSRA = 0xC7;   // Prescaler = 128,ADC使能,ADC中断禁止,进行第1次转换
感觉上就是在用5V的基准.请大家分析一下,看什么地方没有搞对,谢谢大家.

网友A:
既然是外部参考电压,那么你提供了多少电压给基准引脚?

楼主:
哎呀,测错了。。。。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