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M128做的电压显示回路,电压怎么会自动下降?

楼主(2008-05-07):
    用M128做的电压显示回路,采样ATMEGA128-16AU,从降压变压器二次采样,经电阻分压后由LM324放大,接入M128的ADC6,输出通过LS574显示在数码管上。发现:产品的工作电源是380VAC,当电源固定在380VAC,数码管显示电压在刚上电时是准确的,过个约半小时会自动下降到360V左右。另外一种工作电源是220VAC的产品,发现下降10V。后来又发现有的电压会上升20V。
   经过反复试验,确定以下几点:
1.和外部电源无关.用标准电压源输入,仍然降.
2.和AD端电压无关.我用高精度的标准电压源绕过放大器,直接输入M128采样,仍然下降.同时说明跟放大器也无关了.
3.和参考电压无关.参考电压原来是采用内置电源的,因为有反映内置电源不稳的(其实我测了倒是挺稳的),后已改用外部的TL431稳压电路,仍然下降.

    4.和M128温度绝对有关!!!我把所有的发热元件移开,过一会仍然下降,摸一下芯片,其实一点都不热.若放烘箱加热(温度控制在40度)很快就下降了.拿出来冷却一会或用电风吹,会回升.我试过把冰块用塑料包着,放在芯片上,电压显示急剧升高.
     我用的是M128-16AU,工业级的,环境温度也没有超过(-40~85),而且芯片本身也并不热,我认为M128应该是好的,因为这块芯片用的很广.货源应该也没问题,从3个不同的一级代理商拿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A:
有没有采样其它通道,如果有,切换后的第一次采样丢掉.

网友B:
AVR的AD本来就烂

网友C:
楼主--》周工就转用M64好了,俺手头上有的是,

找个时间,咱们PK一下也无妨。M128俺没有,你尽管发贴,如果俺是双龙,第一个把周工给删了!

网友D:
哈哈~~~超过M32俺就用STM32了~~~

网友C:
俺用了6年的AVR,楼主使用下三流的招数想不明底细

AVR初学者放弃AVR!!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俺用过的M8/M16/M32/M64的ADC基准和温度特性都极其的稳定,M128俺没用过,但按推理M128会比M64更好。不会比M64差!

网友D:
哈哈~~~俺对AVR最满意的是它内部真正的EEPROM~~~

网友C:
楼主使用这些下三流的招数,反过来就是说

使用AVR的工程师是白痴!着实是太气人了!

网友E:
明显是LZ自己不会用,测试方法都不对

网友F:
楼主是想叫ATMEL倒闭,只可惜适得其反!

网友D:
哈哈~~~AVR不会倒~~~因为它内部有真正的EEPROM~~~

网友F:
5年前的ID,一年发一个贴,真难得!

用户名:      zg3303      该网友的照片
性  别:     男
MSN 号
OICQ号
主  页
特长介绍
加入时间     2003-9-6 16:11:40
积  分     11
排  名     87413
在  线     Offline - 不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