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winavr使用问题(非非非非非常急)

楼主(2008-05-07):
为什么我按照步骤设置makefile,
最后make all确实没任何反应,.hex文件产生不了

网友A:
新版WINAVR环境下Demo.c编译及调试具体步骤

网友B:
直接用AVR_STUDIO

不建议自己手动写MAKEFILE
直接用AVR_STUDIO+WINAVR

网友C:
这个问题太大了,估计一天也说不完

建议你找一个正常应用的MAKEFILE,改一下加入到你的工程里。就从DEMO里找就行。

网友D:
我一直都是在demo的makefile的基础上改改

网友E:
用avrstudio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