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请教,ADC0电压不为0,0.6V左右,如何改进

楼主(2008-05-08):
ADC请教,ADC0电压不为0,0.6V左右,如何改进

网友A:
用轨至轨运放,或者正负电压供电

网友B:
re

因为你用的是358,而且是单电源,用双电源就好了

网友C:
用358也不应当到0.6啊

网友D:
同意楼上

再说, 软件可以增加清除底值的计算嘛.

网友E(2008-10-14):
我adc0,就接了个20k对地的电阻,就有0.6v,有是后还1v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