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的连续采集。如何应用

楼主(2008-05-08):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手册中的说明吧

看一下手册中的说明吧:看来LZ连手册的基本内容都没有看

启动一次转换向 ADC 启动转换位ADSC 位写"1” 可以启动单次转换。在转换过程中此位保持为高,直到转换结束,然后被硬件清零。如果在转换过程中选择了另一个通道,那么ADC 会在改变通道前完成这一次转换。

使用ADC 中断标志作为触发源,可以在正在进行的转换结束后即开始下一次ADC 转换。之后ADC 便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持续地进行采样并对ADC 数据寄存器进行更新。第一次转换通过向ADCSRA 寄存器的ADSC 写1 来启动。在此模式下,后续的ADC 转换不依赖于ADC 中断标志ADIF 是否置位。

ADCSRA 寄存器如下设置
Bit 5 – ADFR: ADC 连续转换选择
该位置位时,运行在连续转换模式。该模式下,ADC 不断对数据寄存器进行采样与更新。
该位清零,终止连续转换模式。

网友B:
很常见~~~

实际应用在adc中断中调用Adc.Exec();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