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初学者,大家教教我!

楼主(2008-05-09):
ATMEGA8L芯片:
外围电路只接了vcc和gnd,没有外接晶振

#include<avr/io.h>

main()
{

 OSCCAL=0x7d;
 char a=0xf8;
 PORTB=0xff;
 DDRB=0xff;
 PORTB=a;
 while(1);

}

这个程序对吗?我程序烧了,但是portb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程序有没烧入

网友A:
如果你真的编译过的话,这里应该没有逻辑问题

但实在无法知道你其它的步骤,比如烧写工具,软件等等。。。

网友B:
把这个OSCCAL=0x7d;去掉

说一下你的烧录方法,熔丝设置

楼主:
我采用的是内部时钟的,,不能去掉osccal

网友C:
这个不是选择内部时钟,

是时钟校准,你现在是乱校。

网友D:
给你小改一下。

#include "iom8v.h"

main()
{
 DDRB=0xFF;
 while(1)
 {
  PORTB = 0x00;
  PORTB = 0xFF;
  }
 }

调试的一个基本规则:尽量用“可以重复出现”的东西来调,否则“一闪而过”的很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