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下

楼主(2007-12-06):
MEGA64与8254的读写操作,我试了两天了,要把8254对外部脉冲个数读回来,但读回来的数,却是我与8254初始化时最后送出的数,有没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B(2008-03-02):
可能没有输入脉冲

可能是还没有输入一个脉冲,8254在输入第一个脉冲的时候,才将设定值载入到8254计数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