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 工作频率不同,ad采集差别很大,谁遇到过?

楼主(2007-12-07):
最近用mega8作一个东西,其中用到了两路ad采集,是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接入ad口的。现在如果工作在内(外)部8M时ad采集都不准确,如果单让其中的一路工作,则采集结果是正确的。如果我换位内(外)部4M一下时,两路ad采集的值都是正确的,请问大家谁遇到过?现在我都没有想通是什么原因。我的ad采集程序在mega128上长期使用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A:
adc时钟超范围了

网友A:
导致采样保持工作不正常

楼主:
re

问题得到解决,aweyfan多谢了,我发现是在ad通道转换时第一次的值不准确造成的。我不取第一次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B:
“ad通道转换时第一次的值不准确”一般是CLK太快

采样保持电容没有充分和外部平衡。

网友C:
加算术平均滤波...

网友D:
转换通道后第一次值不准

在AVR的手册里写的很清楚

网友E:
俺绝对执行2次采样取后点的原则

网友C:
"俺绝对执行2次采样取后点的原则"

什么是"俺绝对执行2次采样取后点的原则"? 您可否解析一下?
AD采样我一直是用64点算术平均滤波的,数据非常稳定,您这是什么非典的方**

网友E:
晕!!!俺这是俺AVR的通知做的~~~

网友F:
手册里写的很清楚:转换通道后第一次值必须丢弃

网友G:
我一直都是多通道交替采样的

没有切换基准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H:
以下来源于ATmega8数据手册中文版第188页,

如果将一个固定电源接到AREF 引脚,那么用户就不能选择其他的基准源了,因为这会导
致片内基准源与外部参考源的短路。如果AREF 引脚没有联接任何外部参考源,用户可以
选择AVCC 或2.56V 作为基准源。参考源改变后的第一次ADC 转换结果可能不准确,建
议用户不要使用这一次的转换结果

网友G:
如果差分模式下

改变通道或通道对,需要丢弃第一次采样值。
但是你可以测试一下M8在多通道切换采样每个通道连续采样2次的方法,来比较一下是否差别太大。采样序如下:
1,1-2,2-1,1-2,2-1,1-2,2。
比较所有的第一次采样、所有的第二次采样,看哪种稳定一些。

网友I:
AVR的ADC,简直就是敷衍人的

只能凑合着用啦

网友E:
所以俺过些天做个STM32菜鸟玩玩ADC12~~~

网友J(2014-12-20):
请问你们是怎么观察AD采样的值的呢?mega8可在线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