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USART 使用有轮询方式和中断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12):
以下摘自艺芯的AVR GCC 编程 v1.1
查询方式:
/* MCU:AT90S2313 时钟:4MHz */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art 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putc(uchar c)

loop_until_bit_is_set(UCR,UDRE);
UDR=c;

//uart 等待并接收一字节数据
uchar getc(void)

loop_until_bit_is_set(UCR,RXC);
return UDR;

int main(void)

//uart 初始化
UCR=(1<<RXEN)|(1<<TXEN);
UBRR=25; //baud=9600 UBRR=CK/(baud*16) -1

putc(getc());

程序从UART 等待接收一字节,接收到数据后立即将数据又从UART 发送回去。
中断方式:
/* MCU:AT90S2313 时钟:4MHz */
芯 艺 作 品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g_bTxdPos=0; //发送定位计数器
uchar g_bTxdLen=0; //等待发送字节数
uchar g_bRxdPos=0; //接收定位计数器
uchar g_bRxdLen=0; //等待接收字节数
uchar g_aSendBuf[16]; //发送数据绶冲区
uchar g_aRecvBuf[16]; //接收数据缓冲区
//接收中断
SIGNAL(SIG_UART_RECV)

uchar c=UDR;
if(g_bRxdLen>0)

g_aRecvBuf[g_bRxdPos++]=c;
g_bRxdLen--;

//发送中断
SIGNAL (SIG_UART_TRANS)

if(--g_bTxdLen>0)
UDR=g_aSendBuf[++g_bTxdPos];

//是否接收完成
uchar IsRecvComplete(void)

return g_bRxdLen==0;

//从发送缓冲区发送指定长度数据
void SendToUart(uchar size)

g_bTxdPos=0;
g_bTxdLen=size;
芯 艺 作 品
UDR=g_aSendBuf[0];
while(g_bTxdLen>0);

//接收指定长度数据到接收缓冲区
void RecvFromUart(uchar size,uchar bwait)

g_bRxdPos=0;
g_bRxdLen=size;
if(bwait)
while(g_bRxdLen>0);

int main( void )

uchar i;
//uart 初始化
//接收使能、发送使能、接收中断允许、发送中断允许
UCR=(1<<RXCIE)|(1<<TXCIE)|(1<<RXEN)|(1<<TXEN);
UBRR=25; // baud=9600 UBRR=CK/(baud*16) -1
sei();//总中断允许
while(1)

//异步接收16 字节数据
RecvFromUart(16,0);
//等待接收完成
while(!IsRecvComplete());
//将接收到的数据复制到发送缓冲区
for(i=0;i<16;i++)
g_aSendBuf=g_aRecvBuf
//发送回接收到的数据
SendToUart(16);

利用中断可实现数据的异步发送和接收,正如上面程序所示,调用RecvFromUart 后主
程序可处理其它任务,在执行其它任务时可调用IsRecvComplete 检测是否接收完成。

我的问题是通常我们用查询还是中断方式啊,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中断方式程序很多我看不懂吗,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比如
uchar g_bTxdPos=0; //发送定位计数器
uchar g_bTxdLen=0; //等待发送字节数
uchar g_bRxdPos=0; //接收定位计数器
uchar g_bRxdLen=0; //等待接收字节数
uchar g_aSendBuf[16]; //发送数据绶冲区
uchar g_aRecvBuf[16]; //接收数据缓冲区
这些命名是已经定义的还是自己定义的
为何uchar g_bTxdPos=0; 就是//发送定位计数器呢?
能不能告诉我看什么东西才能理解中断的程序啊
就是说中断程序里这些函数我都不知道在那里有,代表什么含义,如果看头文件,应该怎么看,在哪个目录下啊?

网友A:
区别

就是XP下,你只能跑一个程序和许多程序的区别。

查询:就是傻等。
中断就是有事就做,无事就休息。

讲实时性,就是讲如何处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