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中断串口传输的程序还是看不懂(问题已经列在右边,麻烦大

楼主(2008-05-12):
中断方式:
/* MCU:AT90S2313 时钟:4MHz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g_bTxdPos=0; //发送定位计数器                    问题1 为什么左边都是赋值为0啊
uchar g_bTxdLen=0; //等待发送字节数
uchar g_bRxdPos=0; //接收定位计数器
uchar g_bRxdLen=0; //等待接收字节数
uchar g_aSendBuf[16]; //发送数据绶冲区
uchar g_aRecvBuf[16]; //接收数据缓冲区
//接收中断
SIGNAL(SIG_UART_RECV)
{
uchar c=UDR;           //问题2.通常都是把值赋给UDR,但uchar c=UDR是何意思
if(g_bRxdLen>0)
{
g_aRecvBuf[g_bRxdPos++]=c; g_bRxdLen--;
}
}
//发送中断
SIGNAL (SIG_UART_TRANS)
{
if(--g_bTxdLen>0) //问题3,这一句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先减--呢?我认为是if(g_bTxdLen>0)

UDR=g_aSendBuf[++g_bTxdPos]; //问题4为什么要++g_bTxdPos,我觉得应该同接收一样g_bTxdPos++望大家给我详细说说吧,实在看不懂
}
//是否接收完成
uchar IsRecvComplete(void)
{
return g_bRxdLen==0;
}
//从发送缓冲区发送指定长度数据
void SendToUart(uchar size)
{
g_bTxdPos=0;
g_bTxdLen=size;

UDR=g_aSendBuf[0];
while(g_bTxdLen>0);
}
//接收指定长度数据到接收缓冲区
void RecvFromUart(uchar size,uchar bwait)
{
g_bRxdPos=0;
g_bRxdLen=size;
if(bwait)
while(g_bRxdLen>0);
}
int main( void )
{
uchar i;
//uart 初始化
//接收使能、发送使能、接收中断允许、发送中断允许
UCR=(1<<RXCIE)|(1<<TXCIE)|(1<<RXEN)|(1<<TXEN);
UBRR=25; // baud=9600 UBRR=CK/(baud*16) -1
sei();//总中断允许
while(1)
{
//异步接收16 字节数据
RecvFromUart(16,0);
//等待接收完成
while(!IsRecvComplete());
//将接收到的数据复制到发送缓冲区
for(i=0;i<16;i++)
g_aSendBuf=g_aRecvBuf;
//发送回接收到的数据
SendToUart(16);
}
}
利用中断可实现数据的异步发送和接收,正如上面程序所示,调用RecvFromUart 后主
程序可处理其它任务,在执行其它任务时可调用IsRecvComplete 检测是否接收完成。

网友A:
看来基本没有理解,包括基础C的内容

问题1:那些变量用来记录数据的信息的,初始的时候当然要做0初始化。
问题2:看好,仔细些,那个是接收,手册中有详细说明(看手册是还是不仔细,该打PP)UDR是一个根据读和写分别访问不同的发送缓冲区和接收缓冲区的内容,写入UDR则把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读UDR是读取接收缓冲区
问题3:发送一个数据,就把数据长度减去一个,直到所有数据发送完毕(变成了0)
问题4:++在前和后在C中有描写,++在后是先取值运算,然后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