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中VC里面编写这样的 程序就会出错

楼主(2008-05-13):
这里首先假设unsigned char是8位
unsigned char resh;

如果int是16位,那么
resh<<8是16位,

如果int是32位,那么
resh<<8是32位.

网友A:
若没有“承接变量”所谓16位和32位没啥意义。

网友B:
楼主是欺负俺们不懂C吧?呵呵,

楼主:
理解C语言类型提升,才能写出更准确的代码.

理解C语言类型提升,才能写出更准确的代码.
这个程序并没有问题.

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resh,resl;
     while (!(UCSRA&(1<<RXC)));
     status=UCSRA;
     resh=UCSRB;
     resl=UDR;
     if(status&(1<<FE)|(1<<DOR)|(1<<PE))
          return -1;
     resh=(resh>>1)&0x01;
     return ((resh<<8)|resl);
}

网友C:
是没问题,

我想老马也不至于骗人吧,所以我特地写了个测试程序!
但是为安全起见还是强制转换好些.

网友B:
楼主别教坏俺,char 符形一直都是8位的,

别维护老马了,他写的那个例程的确很垃圾!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uf;
  buf=1234 ;//0x4D2
}

//执行结果 buf = D2 ;

网友B:
老马有可能是教书的,只会纸上谈兵!

老马对硬件的不了解可见一斑!
 resl=UDR;
 if(status&(1<<FE)|(1<<DOR)|(1<<PE))
 return -1;

网友D:
**中VC里面编写这样的 程序就会出错

 一个8位左移8位就没了。

网友C:
飞船很顽固,一点反省都没有!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Buf;
    unsigned char cBufH,cBufL;

    cBufH = 0x12;
    cBufL = 0x34;
    iBuf = (cBufH<<8) | cBufL; //iBuf=0x1234;
}

网友B:
呵呵!

引用 网友C:
AVR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9楼: 飞船很顽固,一点反省都没有!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Buf;         //为啥不定义成char ??????
    unsigned char cBufH,cBufL;

    cBufH = 0x12;
    cBufL = 0x34;
    iBuf = (cBufH<<8) | cBufL; //iBuf=0x1234; //这当然正确!
}

网友C:
既然大家都知道,那不就结案了!

unsigned int USART_Receive(void);
因为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unsigned int.
所以return ((resh<<8)|resl);  是没错的,

当然我也明白这样是不安全的,不符合代码规范,只是用来告诉初学者个种原由.

网友E:
11楼正解

呵呵,为啥飞船能理解10楼的情况正确而不能消化返回int也一样呢?

网友F:
还以为楼主有啥新发现!能读懂linux内核再在这扯吧!

网友G:
同意4楼

这个程序没有问题,我在turbo c上验证了。

飞船太绝对了。

网友F:
看来AVR坛子没啥高手!连俺都看出来了。

网友C:
飞船,我发现原来

那不是老妈马的错,那段代码出至DATASHEET的142,少两个括号,老马也是照操,我还以为是LZ的错。你也别沾沾自喜啊,这个错连编译器都有提示!

网友A:
争个啥

没看懂这句话吗?——若没有“承接变量”所谓16位和32位没啥意义

单看resh<<8有意义吗?

16或32位处理机的中间结果(寄存器)就是16或32位,这和它的指令系统有关,和C标准无关。

网友H:
最后的return部分应该没问题

不过我都是加上强制类型转换

但既然函数返回类型为unsigned int,那么为什么要return -1?
当然,可能只是多一些编译器的警告而已。但偶是不会写这种代码的

网友I:
C99标准关于 << 和 >>的描述

to 18 楼:

网友A:
to 21楼:

在C51中
    char c;
    ...
    sizeof(c<<1) = ?

在VC或C for ARM中

    char c;
    ...
    sizeof(c<<1) = ?

和int有何必然关系?

楼主:
sizeof(c<<1)的值等于sizeof(int)

  char c;
  sizeof(c<<1)的值等于sizeof(int)

如果某个编译器不是这样,只能说明这个编译器对标准C支持不好.

网友H:
按照C99的标准,这里23楼正确

c99的协议我全看过,这就是integer promotion
还有其他的运算符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A:
我也知道,问题是LZ所强调的那玩意儿有何意义?

表达式的中间结果一般确实是向上进行类型提升的,这不奇怪。问题是没有相应的变量去“承接”它,有实际意义吗?象如下表达式,充分说明了在C51中同样存在int提升的功能:

    int i;
    char c1, c2;
    ......
    i = c1 << 8 | c2;

但如果用sizeof( c1<<8 )去查看其“类型”长度确是一个字节,这有价值吗?
还是别对不存在的“中间变量”类型妄加揣测。没啥意义。

网友H:
呵呵,没有Lvalue,确实没有意义

其实LS所说的"承接变量",应该就是标准中的Lvalue,也就是左值
很多8位单片机的编译器并不是完全按照标准的,按照标准,sizeof(c1<<8)确实应该等于sizeof(int)。
实际代码中,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建议使用强制类型转换。

其实类似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考虑的是移植性,就是不管特定的编译器对标准做如何的修改,代码都需要便于移植

再举个例子,函数指针:
void (*pf)(void);
pf = test;//test是一个此类函数,或者说常量函数指针
调用时按照C99标准应该是(*pf)();
但如果这么写pf();会怎么样。其实这种方式是C++的标准。
我发现我用的一些编译器都可以接受这种写法。

网友A:
实际根本就别这样用,移植性级差。

网友J:
那个程序是我请教大家的,是数据手册的,应该不会有错

楼主是好人,教了我不少东西

网友H:
对于新手来说,C99的标准确实有必要看一下

对C语言可以更进一步的掌握,很PF LZ知道去标准中寻找答案。

但,你使用的编译器究竟是否100%按照标准呢?可能代码在这里没有错,但在其他的环境下会有问题。至少我碰到过不完全按照标准的编译器。
写代码的时候不要假定编译器会按照标准来处理,尽量使用显性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K:
没办法呀

字符型         char        1           C字符集
基本整型       int         2       -32768~32767
短整型       short int     2       -32768~32767
长整型       long int      4    -214783648~214783647
无符号型     unsigned      2          0~65535
无符号长整型 unsigned long 4    0~4294967295
单精度实型  float          4   3/4E-38~3/4E+38
双精度实型  double         8  1/7E-308~1/7E+308

网友L:
re

18楼正解
那个船甚么的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