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想做个avr单片机的烧写板,你们看看这样合理吗

楼主(2008-05-14):
我用的ATMEGA88
我现在想做一块只是用来烧写程序的板子,
我只将芯片接上了电源,然后连了MOSI,MISO,RST,SCK,芯片的其他引脚我都没接任何的东西,我想利用ISP进行烧写程序,,大家说说我这样能成功将程序烧到芯片中吗?你们看看这样合理吗?

网友A:
5V电源,AVCC要和VCC相连

网友B:
如果ISP算法正确,应该可以烧写

网友C:
就是离线烧写嘛

用开源的程序稍改改就行

网友B:
要离线编程器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AVRminiProg,最近我在测试版本上加上了离线编程功能,支持所有的接口,并支持接口的自动切换